电工电气中的配电系统设计

楼主(2026-04-28):
配电系统是工厂的动力命脉。设计不合理,电压不稳、跳闸频繁、线路过热,甚至引发火灾。很多配电问题根源在设计阶段——负荷算小了,变压器容量不足;电缆选细了,长期过载发热;保护配合不当,故障时越级跳闸,一片漆黑。

配电系统设计不是“装个箱子、拉根线”。从负荷计算到设备选型,每个环节都有它的规矩。

一、负荷计算

负荷计算是配电设计的第一步。算大了,变压器、电缆、开关全偏大,投资浪费;算小了,运行时过载跳闸,生产受影响。

设备功率的确定

每台设备都有铭牌功率,但不能直接把铭牌功率加起来作为总负荷。连续运行设备(长期连续工作的泵、风机、压缩机)铭牌功率就是计算功率。断续运行设备(起重机、电焊机)需要换算到统一工作制。季节性设备(空调、加热器)按实际使用季节考虑。

需要系数法

实际运行中,所有设备不会同时满载。需要系数法就是用需要系数乘以设备总功率,得到计算负荷。需要系数根据行业经验取值,从0.2到0.8。

计算案例

一个车间有:30kW风机2台(连续),22kW压缩机1台(连续),15kW泵3台(两用一备),10kW机床5台(断续)。总设备功率=30×2+22+15×2(常用)+10×5=60+22+30+50=162kW。取需要系数Kd=0.6,计算负荷Pjs=162×0.6=97.2kW。再考虑功率因数0.8,视在功率Sjs=97.2/0.8=121.5kVA。变压器容量应大于121.5kVA,选160kVA。

二、变压器选型

容量选择

变压器容量必须大于计算负荷,同时考虑负载率和未来扩容。一般负载率取0.6-0.8。负载率太低变压器效率低,空载损耗占比大;负载率太高过载风险大,寿命缩短。

油浸式变压器价格低、过载能力强,适用于室内独立变电所、室外杆上变台。干式变压器防火性好、占空间小,适用于地下室、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

台数选择

一般工厂选1台,容量满足全部负荷,经济性好。重要负荷或有季节性负荷选2台,平时各带一部分负荷,一台故障时另一台带全部重要负荷。一级负荷必须2台,或1台加备用发电机组。

三、电缆选型

截面积选择

按载流量选:电缆允许载流量大于计算电流。按电压降选:线路末端电压降不超过5%。距离越长、电流越大,电压降越大。按短路热稳定选:短路时电缆发热不超过允许温度。按机械强度选:最小截面积满足机械强度要求。

不同场合推荐

室内桥架、穿管敷设建议用YJ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耐温等级高、载流量大。户外直埋敷设用YJV22钢带铠装电缆,抗机械损伤。移动设备用橡套电缆,柔软耐弯折。高温区域用耐热电缆。腐蚀环境用铠装加防腐外护套。

电缆不是“粗一点更保险”。过粗浪费投资,施工困难。正确做法是按计算电流选型,留10%-20%余量即可。

四、开关电器选型

断路器

断路器的三个关键参数:额定电流大于线路计算电流,分断能力大于安装点预期短路电流,保护特性匹配负载(电机回路选D型,普通配电选C型)。

选壳架电流按额定电流放大一级,保证机械寿命和散热。带漏电保护的回路用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一般30mA(人身安全)或100-300mA(防火)。

接触器

接触器按电机额定电流选,AC-3使用类别(笼型电机启停)下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选型。频繁启停的电机接触器放大一档。线圈电压与控制回路电压一致。

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05-1.1倍。频繁启停的电机用电子式过载继电器,响应更快、功能更强。

五、保护配合与级间配合

配电系统是多级的,各级保护要配合好。故障时应该谁近谁跳,不能让上级越级跳闸。

熔断器之间额定电流相差1.6倍以上就能保证选择性。断路器之间上一级整定电流大于下一级,时间延迟配合。熔断器与断路器配合时,熔断器在前断路器在后,或计算短路电流确保选择性。

常见问题是末级短路,总闸一起跳,全厂停电。不是断路器质量差,是级间配合没做好。

六、接地系统

TN-S系统是三相五线制,工作零线N和保护地线PE分开。PE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之后不再与N线连接。适用于大多数工厂、办公楼,安全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TN-C-S系统进线处PEN线分开为N和PE,分开后不再合并。适用于由架空线引入的旧厂改造。TT系统各设备独立接地,适用于施工现场、农村。

网友A:
维度网讯,Rollon 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展示针对工业自动化挑战的实际项目。随着自动化要求持续提升,制造商需要更高负载、更快循环和更可靠的运动系统,这使线性运动设计成为关键。

网友A:
“当今机器制造商被要求用更少资源完成更多工作——更高负载、更快循环、更严格公差——而运动系统正是这些要求的交汇点,” Rollon 销售经理 Rodrigo Ruiz Marín 表示。他补充道:“在先进制造展展出是我们与面临复杂自动化挑战的客户直接接触的机会,分享实际工程经验。例如在潮湿或化学品环境中,设计阶段未考虑腐蚀会迅速影响性能,这证明针对特定应用的工程至关重要。”

Rollon 将展示多个实际应用,包括重型机器人搬运项目(高负载下保持精度)、高速码垛项目(循环时间和紧凑设计)以及电池电芯生产项目(精度、清洁度和连续运行)。这些案例凸显了专门设计负载能力、速度和可靠性的运动系统的重要性,以确保持续性能。在D418展位,Rollon 将展出协作机器人传输单元、AXNR环形系统、执行器、滚珠丝杠及重型直线系统等,展示如何为机器人、物料搬运和先进制造定制运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