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太网转换模块连接PLC与触摸屏保留现场控制功能

楼主(2026-04-28):
西门子200PLC借助PPI转以太网模块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通讯应用案例(图1)

一、项目背景与需求

某中小型自动化加工厂现有3条生产线,核心控制设备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及西门子SMART SR40 PLC,主要负责生产线启停、电机调速、物料输送等核心控制功能。此前,设备运行状态需人工现场巡检,PLC参数修改、故障排查需工程师到现场操作,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故障响应滞后、生产数据无法实时统计的问题。

西门子200PLC借助PPI转以太网模块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通讯应用案例(图2)

为解决上述痛点,企业需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要求通过以太网实现上位机与PLC的实时通讯,同时保留现场触摸屏操作功能。经选型对比,选用捷米特ETH-S7200-JM01直通型以太网模块,该模块可完美适配西门子S7200系列、SMART系列PLC,其X2扩展接口可直接连接西门子、PROFACE品牌触摸屏及西门子原装通讯电缆,无需额外转接设备,兼顾兼容性与便捷性。

二、核心设备清单

· 1. 以太网模块:捷米特ETH-S7200-JM01(直通型,适用于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以太网通讯,支持多主站通讯);

· 2. PLC设备:西门子S7-200 CPU224XP2台、西门子SMART SR401台;

· 3. 上位机:研华工控机(型号:IPC-610L,配置Intel i5-12400处理器、8GB内存、512GB固态硬盘);

· 4. 触摸屏:西门子TP700  2台、PROFACE GP4000系列  1台;

· 5. 辅助设备:西门子原装通讯电缆 3根、华为千兆交换机 1台、工业级网线若干。

三、系统架构设计

本项目采用PLC +以太网模块+上位机、PLC”的架构,实现远程监控与现场操作双重管控:

1. 捷米特ETH-S7200-JM01模块直插式接入各PLC的PPI通讯端口,无需外接电源,即插即用,不占用PLC编程口;

2. 模块以太网口通过网线接入华为交换机,上位机与交换机连接,实现上位机与3台PLC的远程通讯;

3. 西门子TP700、PROFACE GP-4501TW触摸屏通过西门子原装通讯电缆,分别连接至对应ETH-S7200-JM01模块的X2扩展接口,实现现场参数设置、设备操控;

4. 上位机安装KingSCADA组态软件,实现3条生产线PLC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状态监控、远程操作及历史数据查询。

西门子200PLC借助PPI转以太网模块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通讯应用案例(图3)

四、实施过程

1. 硬件安装与连接(断电操作,保障设备安全)

① 将3台捷米特ETH-S7200-JM01模块分别插入西门子CPU224XP、SMART SR40 PLC的PPI通讯端口,拧紧固定螺丝,确保接触可靠;

② 用西门子原装通讯电缆(6ES7901-3CB30-0XA0),将西门子TP700触摸屏连接至1号CPU224XP对应的ETH-S7200-JM01模块X2接口,PROFACE GP-4501TW触摸屏连接至SMART SR40对应的模块X2接口,另一台TP700连接至2号CPU224XP对应的模块X2接口;

③ 用工业网线连接各ETH-S7200-JM01模块的以太网口与华为交换机,上位机通过网线接入交换机,确保所有设备处于同一局域网;

④ 检查所有接线,确认无误后接通设备电源,模块PWR灯常亮、Link灯闪烁,说明硬件连接正常。

2. 模块参数配置

① 安装捷米特NetDevice配置工具,用Mini-USB线连接电脑与ETH-S7200-JM01模块,打开工具并搜索设备,读取模块默认IP(192.168.1.188);

② 为3台模块分别分配静态IP(192.168.1.101、192.168.1.102、192.168.1.103),子网掩码设为255.255.255.0,与上位机IP(192.168.1.10)处于同一网段;

③ 启用S7TCP协议,设置PLC站号与PLC一致(1号、2号CPU224XP设为1、3,SMART SR40设为2),波特率设为187.5Kbps(自适应),配置数据映射区,将PLC V区变量映射至上位机可识别的寄存器;

④ 保存配置并重启模块,确保参数生效,此时模块PPI灯1秒闪烁一次,说明通讯正常。

西门子200PLC借助PPI转以太网模块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通讯应用案例(图4)

3. 上位机与触摸屏配置

① 上位机安装KingSCADA组态软件,添加“西门子S7-200以太网驱动”,分别输入3台ETH-S7200-JM01模块的IP地址与端口号(默认102),建立与PLC的通讯连接;

② 构建实时数据库,创建I/O点,对应PLC的电机运行状态、转速、物料流量等参数,采样周期设为500ms,设计监控界面,包含生产线总览、实时数据曲线、报警提示、远程操作按钮;

③ 触摸屏配置:西门子TP700通过WinCC Flexible软件配置,选择S7 TCP驱动,输入对应模块IP,导入PLC变量,设计现场操作界面;PROFACE GP-4501TW通过Pro-face Configurator软件配置,实现与PLC的通讯,保留现场启停、参数修改功能;

④ 测试通讯:上位机可实时显示3台PLC的运行参数,点击远程操作按钮可控制生产线启停,触摸屏可同步显示并操作,数据传输稳定无延迟。

西门子200PLC借助PPI转以太网模块实现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通讯应用案例(图5)

五、应用效果与总结

项目实施后,实现了3条生产线的上位机远程监控与操作,工程师无需现场值守,即可通过上位机实时查看PLC运行状态、修改参数、排查故障,故障响应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以内;ETH-S7200-JM01模块的X2扩展接口完美兼容西门子、PROFACE触摸屏及西门子原装通讯电缆,现场操作与远程监控互不干扰,保留了原有操作习惯。

该方案无需更换原有PLC设备,成本可控、实施简便,捷米特ETH-S7200-JM01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的高兼容性与稳定性,有效解决了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以太网通讯难题,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维成本,适用于各类中小型自动化场景的远程升级改造。

相关技术交流请给邵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