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L的modbusctcp服务器功能块

楼主(2026-04-28):
全网找了一圈,欧姆龙CP1L的modbustcp服务端的功能块只找到了 能连接一个的功能块,PLC的Socket能有三个链接,找不到能连接三个的功能块,哪个大神有能连接三个的服务端功能块?

网友A:
关工的帖子看了没有,专门研究这个方面的

  • 李庆大楼主

    我最近才用这个网站,有点不熟悉,没搜到人,能帮忙@下或者怎么才能搜到他嘛

网友:
  • 关育谋

    回复 @李庆大: guanyumou

网友:
  • 关育谋

    回复 @李庆大: 可以威我

网友B:
客户端能改端口的话,可以直接拖 3 个官方提供的单路 FB,端口设置成不一样的就可以,比如: 502/503/504,这个最省事。

  • 李庆大楼主

    我找到的官方的FB是比较早的,不能改端口,最新的我怎么也没找到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李庆大: 看看这么操作是否可以: 修改FB参数,复制3 个官方 ModbusTCPServer--双击 FB / 右键展开变量,找到关键参数: ✔ Enable :功能块使能 ✔ LocalPort :【本地监听端口】← 就是改这里! ✔ SocketNo :Socket编号 1 / 2 / 3 ✔ TimeOut ✔ 通讯状态、错误位 第 1 路 FB SocketNo = 1 LocalPort = 502 客户端 A:PLCIP:502 连接 第 2 路 FB (复制第一个 FB,粘贴成第二个) SocketNo = 2 LocalPort = 503 客户端 B:PLCIP:503 连接 第 3 路 FB(再复制一个) SocketNo = 3 LocalPort = 504 客户端 C:PLCIP:504 连接

网友:
  • 李庆大楼主

    回复 @Allen010: 官网的库都有密码,我照它的库写了一个,没起作用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李庆大: 可以考虑 给欧姆龙 打官方售后,他们售后的服务 很不错(8年前)。

网友:
  • 李庆大楼主

    回复 @Allen010: 试过了,有点问题,不同的socket对应的套接字地址这些都不同,不能只改这几个参数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李庆大: 记得使能 都设置成ON

网友C:
已解决,自己根据欧洲的modbutcp服务端的功能块,将它所有涉及到socket的参数都从socket1换成socket2或socket3,包括socket的套接字服务请求,被动打开参数,套接字服务参数区,socket服务标志位,一小部分辅助状态位也更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