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紧固件选型

楼主(2026-04-28):
紧固件是机械设计中最不起眼但最重要的零件之一。一台设备少则几十个、多则上千个螺丝螺母。选错了,运行中松动;拧紧了,螺栓断裂;用错了,装配干涉。很多设备故障的根源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某一个螺丝没选对。

一、螺纹类型的选择

粗牙与细牙

粗牙螺纹螺距大、牙深浅、拆装频繁、抗拉强度高,适用于一般连接,是最常用的螺纹。细牙螺纹螺距小、牙深深、自锁性好、抗疲劳强度高,适用于薄壁件、受振动场合、精密调整。普通机械连接优先选粗牙。薄壁件或受振动明显的场合,考虑细牙。细牙成本高于粗牙,不是必须就不用。

普通螺纹与管螺纹

普通螺纹用于结构连接,管螺纹用于密封连接。水管、气管、油管接头必须用管螺纹,用普通螺纹一定会漏。

二、性能等级的选择

螺栓性能等级

8.8级是最常用的等级,用于一般机械结构、设备装配。10.9级用于重要连接、承受动载、汽车、工程机械。12.9级用于极高载荷、紧凑结构、航空航天。等级越高强度越大,但成本更高,对氢脆也更敏感。

选型建议:一般场合用8.8级足够,重要受力部位用10.9级,慎用12.9级。很多设计师不管什么场合都用12.9级,以为“越强越好”。12.9级对氢脆敏感,电镀后容易断裂,不是必须就别用。

螺母性能等级

螺母的等级必须与螺栓匹配。8级螺母配8.8级螺栓,10级螺母配10.9级螺栓。螺母等级低于螺栓,螺栓没坏螺母先滑牙。螺母等级高于螺栓,浪费成本。

不锈钢螺栓

A2-70相当于奥氏体不锈钢,约70公斤级,约等于6.8级。A4-70是耐腐蚀性更好的奥氏体不锈钢,也是约70公斤级。不锈钢螺栓强度普遍低于同尺寸的碳钢8.8级,不能直接替代受力部位的碳钢螺栓。

三、螺栓的拧入深度

拧入深度不足会导致滑牙,深度过深浪费空间和材料。钢件推荐拧入深度1.0-1.5倍公称直径。铸铁件强度较低,推荐1.5-2.0倍公称直径。铝合金件更低,推荐2.0-2.5倍公称直径。薄板无法满足拧入深度时使用通孔加螺母或焊接螺母、压铆螺母。

螺栓露出螺母的长度一般留1-3个螺牙。露太短可能没拧到底,露太长浪费材料和空间。

四、防松方式的选择

为什么要防松

螺栓不会自己转动,之所以松,是因为振动导致螺纹副之间的微滑移使预紧力逐渐丧失。防松的本质是防止预紧力丧失,不是把螺母焊死。

不同防松方式

弹簧垫圈成本低、使用方便,适用于一般振动场合,但效果有限,对于强振动基本无效。双螺母用于中小振动,利用两个螺母相互压紧,效果优于弹簧垫圈,标准型加薄型搭配。

尼龙防松螺母内置尼龙圈增加摩擦力,防松效果好但不耐高温,不建议超过100℃,重复使用次数有限。螺纹锁固胶防松效果极好,耐振动耐冲击,适用于永久性连接或很少拆卸的部位,中强度(如乐泰243)可用手工具拆卸,高强度(如乐泰263)需要加热拆卸。

机械防松(开口销、止动垫圈)是最可靠的防松方式,适用于极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航空、铁路、矿山设备,但拆装最麻烦。

选型建议

一般设备、振动不大用弹簧垫圈。振动明显用尼龙防松螺母或加螺纹锁固胶。高温环境用机械防松。永久性连接用高强度锁固胶。需要经常拆卸的部位用尼龙防松螺母或弹簧垫圈加平垫。

五、螺栓的拧紧力矩

预紧力的作用

螺栓是靠预紧力工作的。预紧力产生摩擦力传递横向载荷,预紧力使被连接件受压提高连接刚度。螺栓断裂常常不是载荷过大,是预紧力过大或疲劳。

拧紧力矩不是越大越好

力矩不足,连接松动;力矩过大,螺栓拉长、滑牙甚至断裂。设备上最常见的螺栓问题是拧得太紧。

拧紧力矩的估算

力矩≈0.2×预紧力×直径。预紧力≈0.7×屈服强度×应力截面积。实际操作中通常查标准力矩表。

六、螺栓连接的结构设计

避免偏心加载

螺栓头下或螺母下设计沉孔或凸台,保证支撑面平整。被连接件上设计定位止口或定位销,减少横向载荷对螺栓的剪切。

避免附加弯矩

多个螺栓时保证法兰面的平面度,避免“跷跷板”。被连接件刚度不足时增加加强筋,防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