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优控温控屏问题

楼主(2026-04-29):
用了中达优控的温控屏型号MA-F420-4C,看了他们家的说明书要通过修改寄存器的值来控制pid的开关,可是这样客户实际操作起来很不方便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按钮来控制加热开关,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1、可以在触摸屏放 ,位按钮(切换型,不是数值型),然后再绑定 PID 开关对应的位 / 字地址 ,再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2、至于 PID 开关对应的位 / 字地址:在说明书中,  PID 运行控制寄存器地址(例如:D10 或 M0,说明书里有 “温控参数地址表”),再进行上面的绑定。

网友B:
可以做个批量的。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网友C:
可以用字按钮这个控件实现点一下改变寄存器里的数值,或者用宏指令配合位按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