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阻抗密度计安装在浓密机底流需注意什么?

楼主(2026-05-02):
浓密机底流是选矿和冶金流程中工况最恶劣的点位之一:浓度极高(往往超过50%-70%)、粘度大、颗粒粗、流速慢且极易沉淀。在这个位置安装声阻抗密度计,如果选型或安装不当,很容易出现“压耙”(设备事故)或堵管。为了确保测量精准且仪表耐用,必须注意以下关键细节:

1. 结构选型:必须选“直通管段式”

这是浓密机底流安装的第一原则。

①为什么? 底流矿浆像“牙膏”一样粘稠,流速很慢。

* 严禁使用差压式:引压管必堵,几分钟就废。

* 慎用普通插入式:如果探头伸入管道过长,会阻碍流动,导致探头后方积料,最终把管道堵死。

* 推荐方案:选择直通管段式(流通式)密度计。它的内部是一根直管,没有任何阻挡件,矿浆直进直出,彻底杜绝堵塞风险。

2. 安装位置:避开“死角”与“气穴”

* 最佳位置:浓密机底流泵的出口管道上(泵后)。

* 理由:泵后的流速相对稳定,且有一定的压力,能保证矿浆充满管道。

* 严禁位置:

①管道最高点:底流虽然稠,但往往含有少量气泡(来自搅拌或药剂),气泡会积聚在最高点,导致读数归零或跳变。

②水平管道的底部:如果是插入式安装,装在底部会被粗颗粒直接磨损,且容易积料。

* 推荐朝向:

①垂直上升管段(最佳,保证满管)。

②水平管道的侧面,避免顶部积气和底部沉积。

3. 耐磨配置:陶瓷探头是“标配”

浓密机底流通常含有大量粗颗粒(沉砂),对仪表的冲刷力极强。

* 注意:务必确认探头接触介质的部分采用氧化铝陶瓷或碳化硅材质。

* 理由:不锈钢探头在底流工况下,可能1-2个月就会被磨穿;而陶瓷探头可以使用1-2年甚至更久。对于底流这种“磨料”环境,不要为了省一点预算选择不锈钢探头,否则后期更换成本更高。

4. 必须带“隔离球阀”(在线维护)

浓密机底流管道压力通常较高,且不能随意停车。

* 安装要求:在密度计和管道法兰之间,必须安装一个高压耐磨球阀。

* 作用:

①不停车维护:当探头结疤或需要清洗时,关闭球阀,即可将密度计抽出,无需排空管道或停止底流泵。

②防止喷浆:底流压力一旦释放,矿浆会喷涌而出,球阀是安全操作的保障。

5. 防止“压耙”的联动控制

安装密度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浓密机压耙(扭矩过大导致设备损坏)。

* 高报警设置:务必设置合理的密度高限报警(例如 >65%)。当密度计检测到浓度过高时,应联锁加大底流泵的排矿频率或打开稀释水阀。

* 响应速度:声阻抗密度计响应很快(秒级),要确保PLC系统的控制逻辑能跟上这个速度,避免因为反应滞后导致浓度瞬间飙升压死浓密机。

建议:在浓密机底流,防堵和耐磨是核心。选陶瓷探头的直通管段式PS7000声阻抗密度计,并配合球阀安装,是目前最成熟、最稳妥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