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阻抗式和外夹式超声波密度计如何选型?

楼主(2026-05-05):
在赤泥洗涤及沉降等氧化铝生产环节中,声阻抗式(通常指插入式或直管段式)与外夹式超声波密度计的选择,本质上是“测量精度与耐用性”与“安装便捷性”之间的权衡。虽然两者都属于超声波技术,但在赤泥这种高磨损、易结疤、高浓度的工况下,它们的适用性有显著差异。

一、核心选型对比

①声阻抗式(插入式/直管段) 的测量原理是声波直接穿过介质,分析声阻抗特性。而外夹式(非接触式)的测量原理是声波穿过管壁和介质,通过时差或衰减计算。

②声阻抗密度计的耐磨能力极强,探头采用氧化铝陶瓷/蓝宝石,莫氏硬度9级+。 外夹式密度计的耐磨能力强,探头不接触介质,靠管壁隔离。

③声阻抗密度计抗结疤/挂料能力优,算法可过滤轻微结疤,且陶瓷表面不易挂料。外夹式密度计抗结疤/挂料能力差,管道内壁结疤会严重阻碍声波传输,导致数据漂移。

④声阻抗密度计测量精度高,直接接触介质,信号强,抗气泡干扰能力强。外夹式密度计测量精度中等,受管壁材质、厚度、耦合剂影响,易受气泡干扰。

⑤声阻抗密度计安装简单,法兰氏连接,支持在线插拔(不停产维护)。外夹式密度计无需开孔,贴装即可,安装最快。

⑥声阻抗密度计适用全管径(DN50-DN1000+)。外夹式密度计适用于小管径,大管径(>DN600)精度下降。

二、针对“赤泥工况”的选型建议

1. 首选:声阻抗式(插入式或直管段式)

场景:赤泥沉降槽底流、赤泥洗涤管道、溶出矿浆等核心工艺控制点。

①专治“结疤”与“磨损”

赤泥极易在管道内壁结疤。外夹式超声波必须穿透管壁,如果管道内壁结了一层疤,声波信号就会大幅衰减,导致测量失效。而声阻抗式(特别是插入式)探头通常采用氧化铝陶瓷或碳化硅材质,硬度极高,不仅耐磨,而且表面光滑不易挂料。即使有轻微结疤,其专用的线性调频算法也能识别并过滤掉干扰信号,保证数据真实。

②抗气泡干扰

赤泥洗涤过程中常伴有气泡。声阻抗技术通过分析声波在界面的反射能量比,能有效区分气体和固体颗粒,测出真实的固液密度;而外夹式在遇到含气泡介质时,信号容易散射,导致读数跳动。

③不停产维护

虽然是插入式,但现代声阻抗密度计(如PS7000)通常配备专用球阀,可以在不停产、不排空管道的情况下将探头抽出清洗或更换,解决了传统接触式仪表维护难的痛点。

2. 备选:外夹式超声波密度计

场景:临时性测量、不允许开孔的老旧管道、或者非关键的清水/回水监测。

如果你的现场管道无法动火焊接,或者你只是想做一个粗略的趋势监测,外夹式是安装最快的方案。但在赤泥工况下,外夹式最大的敌人是“管壁结疤”和“衬里”。如果管道内壁已经结疤,外夹式几乎无法使用。如果管道有内衬(如橡胶衬里防腐),普通外夹式无法测量。

三、总结建议:

在赤泥洗涤和沉降环节,为了工艺控制的稳定性和长期使用的经济性,强烈建议优先选择“耐磨陶瓷探头的声阻抗式(插入式或直管段)密度计”。它虽然安装稍微复杂一点,但能真正解决“测得准”和“用得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