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传博图V15.1的程序后发现问题,请帮助

楼主(2026-05-06):
本人上传博图V15.1的程序,CPU是6ES7 214-1HG31-0XB0,不支持上传到PG/PC,只能上传软件。上传的步骤是:1建立项目,添加CPU,选择6ES7 214-1HG31-0XB0。

2转至在线,上传程序。

3上传后发现系统块与PLC中的程序不一致。

求助,怎么办?本来是想在原程序基础之上修改后再下载到PLC,这种情况还能不能下载(只下载软件 修改部分)。

求助,谢谢?

网友A:
通讯口的不一样,应该是版本问题吧,也就是说你软件的通讯块库版本,和上传上来的不一样,所以识别完就不一样了

网友B:
⏫的时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