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 + 离线两种方式,精准判断 MOS 管好坏避坑要点

楼主(2026-05-11):
很多人测 MOS 管容易误判,主要是没分清在路测量和离线测量,被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干扰,导致误判良品为坏件、坏件漏检。下面分两种场景给标准化判断方法。

离线单独测量(最准、推荐首选)

1)拆下 MOS 管,悬空三个引脚

2)二极管档红黑表笔轮换测量 两两之间

3)合格标准

G 与 D、G 与 S:双向均不导通

D 到 S:正向有二极管压降

S 到 D:反向截止无读数

4)只要不符合以上任意一条,直接判定不良

电路板在路测量(不拆件快速初判)

1)不用拆件,直接在板上测量

2)若测出 D、S 已经直通短路,可直接判定击穿,无需拆件

3)若测量数值正常,不能百分百确定,需拆下来复测,防止周边器件并联干扰

常见误判原因

1)周边肖特基二极管、电阻并联,拉低阻值造成误判

2)栅极残留静电,导致第一次测量数值异常

3)未完全断电,电路余电影响读数

维修更换注意事项

1)MOS 管击穿后,必须顺带检查前级驱动三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是否连带损坏

2)替换同封装时,核对引脚定义,避免 G、D、S 装反

3)焊接做好防静电,防止新 MOS 管栅极静电击穿

快速判断 MOS 管好坏,优先离线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记住 “G 极完全绝缘、D-S 单向导通” 核心标准即可。在路只能做初步筛查,疑似异常一定要拆件复测,避免误判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