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昆仑通泰通讯

楼主(2026-05-13):
各位大佬最近手头有个项目用了昆仑通态的屏和中达优控的QH3GE的plc,发现屏的位按钮能够去控制plc的位但是数值输入和数值显示写不进plc和读取不了plc,在线监控plc是有数值的,请问是屏的通讯没连接上吗,但是为什么屏上的位按钮又能控制plc的M点?6c6239750c4c416d14b4b3f02fd942cd.jpg

网友A:
大概率组态数据结构跟PLC中的数据结构不一致导致。看你组态的位置数据,需要PLC中数据是浮点数,组态中设置数据格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