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伺服电机和减速机如何装配在一起

楼主(2026-05-13):
一、安装前准备

1. 规格核对

确认电机型号、功率、轴径与减速机型号、输入轴规格完全匹配,避免错配导致安装失败或设备损坏。

检查减速机与电机外观,确认无运输磕碰、螺纹损坏、轴变形等问题。

2. 清洁处理

用无尘抹布或酒精棉片,擦拭电机法兰面、电机轴、减速机法兰面、输入孔,去除油污、灰尘、铁屑、防锈油等杂质,确保安装接触面平整、无异物。

禁止在配合面涂抹润滑油或油脂,避免影响后续锁紧效果。

二、标准安装步骤(共8步)

步骤1:预处理准备

取出减速机法兰端面上的塞头,使用六角扳手松开迫紧环螺丝,并将螺丝旋转至对准法兰上的螺丝孔位置。

关键要点:螺丝需完全松开,避免后续安装时刮伤电机轴。

步骤2:电机轴键处理

若电机轴径≤Φ35,需先将电机轴上的平键取出;轴径>Φ35可直接跳过此步。

关键要点:键取出后妥善保管,后续如需使用可重新安装。

步骤3:轴套安装(如需)

检查电机出力轴尺寸,若电机轴与减速机输入孔存在间隙,需将适配轴套装入减速机输入孔内。

关键要点:轴套需完全贴合,无松动,确保同轴度。

步骤4:电机预装

将电机垂直对准减速机输入孔,缓慢、平稳地装入减速机本体,确保电机法兰与减速机法兰完全贴合。

关键要点:禁止倾斜、敲击、强行按压安装,避免轴变形。

步骤5:外六角螺丝预紧

参照扭力锁紧规范,按对角线顺序(1→4→2→3)使用扭力扳手,对法兰外六角螺丝进行预锁紧。

关键要点:扭力为规定值的50%,仅作初步固定。

步骤6:迫紧环螺丝锁紧

参照扭力锁紧规范,使用扭力扳手将迫紧环螺丝按规定扭力锁紧。

关键要点:分两次交叉锁紧,确保电机轴与输入孔无相对位移。

步骤7:外六角螺丝终锁

再次按对角线顺序,将法兰外六角螺丝按规定扭力完全锁紧。

关键要点:分两次交叉锁紧,避免法兰受力不均。

步骤8:复位收尾

将减速机法兰端面上的塞头装回原位,清理安装现场。

关键要点:塞头需完全到位,防止灰尘进入减速机内部。

三、关键技术规范

1. 扭力锁紧规范(参考值,具体以产品手册为准)

螺丝规格:M4,推荐扭力值(N·m):2.5~3.0

螺丝规格:M5,推荐扭力值(N·m):5.0~6.0

螺丝规格:M6,推荐扭力值(N·m):8.0~10.0

螺丝规格:M8,推荐扭力值(N·m):18.0~22.0

螺丝规格:M10,推荐扭力值(N·m):35.0~45.0

2. 安装同轴度要求

电机轴与减速机输入孔的同轴度误差需≤0.03mm,否则会导致运行振动、噪音增大,甚至损坏轴承。

安装完成后,用手转动电机轴,应无卡滞、无异常阻力。

四、试运行与检查

1. 空载试运行:安装完成后,先进行3~5分钟空载试运行,检查设备:

运行是否平稳,无明显振动、异响。

减速机无漏油、无异常温升(表面温度≤45℃)。

2. 负载试运行:空载无异常后,逐步加载至额定负载,连续运行30分钟,再次检查设备状态。

五、安全与维护注意事项

安装过程中必须断电操作,禁止带电安装、拆卸。

禁止敲击电机或减速机,如需调整位置,需使用软质工具轻敲,避免轴变形。

定期检查法兰螺丝、迫紧环螺丝的扭力,防止运行中松动。

若长期不使用,需将设备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做好防锈处理。

六、版权声明

本文档内容由广东捷控科技原创整理,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