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到底是个啥?为什么老是接错?

楼主(2026-05-15):
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有两种不同的接线方式:源型输入方式和漏型输入方式。

PLC的信号输入中,我们通常会用到PNP或是NPN这两种输出类型的感应开关。

NPN和PNP传感器源于内部三极管结构及信号输出方式,这直接影响接线方法与PLC匹配方式。

NPN传感器

定义:NPN传感器是指其内部的三极管 结构为NPN型,即信号端为负电压输出,内部开关连接于信号端与负极。

工作原理:当NPN传感器受到信号触发时,其信号输出线OUT与负极(GND)相连,相当于输出低电平。而在无信号触发时,输出线可能悬空。

PNP型传感器

定义:PNP传感器是指其内部的三极管结构为PNP型,即信号端为正电压输出,内部开关连接于信号端与正极。

工作原理:当PNP传感器受到信号触发时,其信号输出线OUT与正极(VCC)相连,相当于输出高电平。而在无信号触发时,输出线可能悬空。

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有两种不同的接线方式:源型输入方式和漏型输入方式。从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理解,漏型(sink)指的是信号漏掉即信号的流出,而源型(source)刚好相反,指的是信号的流入,既然是根据信号的流入或是流出来判断,那么就要有一个参考点,判断电流是从这个参考点流入还是流出的,不同的PLC对于使用的这个参考点是不一样的。

三菱PLC。

漏型输入[-公共端] 当DC输入信号是电流从输入(X)端子流出的输入时,称为漏型输入。 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输出等时,可以使用NPN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

源型输入[+公共端] 当DC输入信号是电流流向输入(X)端子的输入时,称为源型输入。 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输出等时,可以使用PNP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

三菱漏型输入(-公共端) 三菱源型输入(+公共端)

而在西门子PLC中以输入端的公共端M作为参考点,以信号从输入信号端的公共端(M点)流入称为源型输入,以信号从输入信号端的公共端(M点)流出,称为漏型输入。

注意:

NPN/PNP 是传感器 / 三极管的类型(信号电平)

源型 / 漏型 是 PLC 输入的电流方向(接线方式)

两者不是同一概念,但必须配对才能用。

如果PLC采用源型输入,使用的传感器必须是PNP型,漏型输入则应选择NPN型。

主要区别总结:

输出极性: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

电流方向:NPN为共阴(电流流向负极),PNP为共阳(电流流向正极)。

PLC接线:NPN多用于源型输入,PNP多用于漏型输入。

关于源性和漏型,三菱以输入(X)端子作为参考点,西门子以公共点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