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电路段码屏显示芯片液晶驱动芯片原厂VK1626

楼主(2026-05-18):
一、概述

VK1626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 768点(48SEGx16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线 串行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 入省电模式 Z113+1180

二、特点

• 工作电压 2.4-5.2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 可外接32kHz时钟源(OSCI)

 • 偏置电压(BIAS)固定为1/5

 • COM周期(DUTY)固定为1/16

• 内置显示RAM为48x16位

•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时基和看门狗共用1个时钟源,可配置8种频率

• 时基或看门狗溢出信号输出脚为/IRQ脚 (开漏)

 • 3/4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 封装 LQFP100(14.0mm×14.0mm PP=0.5mm) QFP100(20.0mm×14.0mm PP=0.65mm) DICE COG

三、应用领域

• 计数器 • 家用电器 • 仪器表盘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