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负载电流?

楼主(2026-05-20):
要正确使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负载电流,核心是不能直接用电压探头串入回路,需采用电流探头(AC/DC 型)或电流分流器 + 电压探头方案,同时做好安全防护与参数校准,步骤如下:

文章配图-1

核心前提与选型

文章配图-2

标准操作步骤(以霍尔电流探头为例,最常用)

1.安全与准备

断电操作,确认负载与电源断开,防止触电或烧损探头;

选择匹配带宽、量程的电流探头(如 PRBTEK 霍尔电流探头,适配示波器带宽≥被测信号带宽);

探头接示波器 CH 通道,给有源探头供电(若为无源,直接连接);

示波器设置:耦合方式为 DC(测直流 / 脉动直流)或 AC(仅测交流),量程先设为最大,避免过载。

2.零点校准(关键步骤)

探头钳口完全闭合,不夹任何导线;

示波器执行 “Zero Cal” 或手动调零,确保无信号时基线在 0V 位置,消除探头偏移误差。

3.正确夹取与接线

霍尔探头:钳口夹住负载的单根载流导线(不能同时夹正负线,否则磁场抵消),确保导线位于钳口中心,闭合紧密;

分流器方案:断开负载回路,将分流器串联在负载与电源之间,电压探头 ×1 档,两端分别接分流器的电压输出端(注意极性)。

4.量程与参数优化

逐步减小示波器量程,使波形占屏幕 2/3 左右,提高测量精度;

开启示波器 “Cursor”(光标)或 “Measure”(自动测量)功能,读取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等电流参数;

若为脉冲电流,调整时基,捕获完整的脉冲周期,避免遗漏峰值。

5.测量与数据记录

通电加载,观察波形是否稳定,有无干扰(如尖峰、噪声);

记录关键数据,必要时保存波形截图;

测量完毕,先断电,再取下探头。

关键误差与规避措施

钳口未闭合紧密 / 夹多根导线:磁场抵消,测量值偏小甚至为 0 → 重新夹取,确保单根导线居中、钳口密封;

未校准零点:直流偏移导致测量值偏差 → 每次测量前校准零点;

探头带宽不足:高频信号衰减,波形失真 → 选择带宽≥被测信号 3~5 倍的探头;

分流器发热:阻值变化,测量误差增大 → 选用功率足够的分流器,避免长时间大电流测量;

强磁场干扰:波形抖动 → 远离变压器、电机等强磁场源,或采用屏蔽线。

补充:电流值换算(探头比例因子)

电流探头通常有比例因子(如 1V/1A、1V/100mA),示波器显示的是电压值,需换算为电流值;

示例:探头比例 1V/1A,示波器测得电压峰峰值为 2V,则电流峰峰值为 2A;

分流器方案:根据欧姆定律 I=U/R(U 为电压探头测得值,R 为分流器阻值)。

安全警示

严禁用普通电压探头直接串入电流回路测量电流,会造成短路,烧损示波器、探头甚至引发火灾;

测量高压电路时,必须断电操作,佩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工具,避免触电;

电流探头不能用于测量超过其额定电流的信号,会损坏探头。

以上内容由普科科技/PRBTEK整理分享, 西安普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示波器测试附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涵盖产品包含电流探头、差分探头、高压探头、无源探头、罗氏线圈、电流互感器、射频测试线缆及测试附件线等。旨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探头附件,打造探头附件国产化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