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铜厚怎么测?铜厚不均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2026-05-22):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组装)制造中,铜箔不仅是导电的“血管”,更是散热的“散热片”和物理支撑的“基石”。从1oz(安士,约35μm)的常规板到6oz以上的厚铜电源板,铜厚的精确控制直接决定了电子产品的电气性能、焊接良率和长期可靠性。那么,PCBA的铜厚究竟该如何测量?如果铜厚分布不均,又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本文将为您系统解答这两个核心问题。

一、 PCBA铜厚怎么测?

根据测量原理和是否具有破坏性,业界主要采用金相切片、微电阻法、电涡流法等科学的检测手段来检测PCB的铜厚。作为国内领先的PCB测量仪器、智能检测设备等专业解决方案供应商——班通科技自研推出了切片分析金相显微镜Bamtone M系列、盲孔显微镜Bamtone K系列、孔面铜厚测试Bamtone T系列(其中T60系列为手持式孔面铜厚测试仪、T70为台式孔面铜厚测试仪、T90为在线自动铜厚检查机),专用于PCB、PCBA等铜箔厚度精准测量,广泛应用于各大上市公司、科研院所等高端智造与科研单位,深受海内外行业好评。

二、 铜厚不均会导致什么问题?

PCB制造过程中,由于电镀电流分布不均(边缘效应)、蚀刻速度差异或设计不合理,常会导致板面不同区域的铜厚不一致。这种“铜厚不均”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威胁PCBA的良率和寿命。

1. 电气性能恶化与烧毁风险(过流能力不足)

铜箔的主要功能是导电。如果某条大电流电源线(或地线)在转角、过孔边缘处的铜厚变薄,该处的电阻会陡增。当大电流通过时,局部发热量)激增。长期高温运行会导致铜箔加速氧化,甚至直接将铜箔烧断,造成设备瞬间瘫痪。

2. 高频信号失真(阻抗不匹配)

对于高频/高速信号传输(如5G、HDMI、PCIe等),阻抗控制(Impedance Control)至关重要。铜厚不均会导致传输线阻抗偏离设计值(如从50Ω飘移至45Ω或55Ω)。阻抗不连续会引起信号反射、过冲、下冲和电磁辐射(EMI),导致高频信号传输失真,误码率增加。

3. 热应力与板翘曲(Warpage)

PCB是由热膨胀系数(CTE)相差很大的树脂玻璃纤维(FR4)和金属铜箔压合而成的。如果PCB顶层(Top)和底层(Bottom)的铜厚不对称,或者同一层内铜箔分布极度不均,在经历回流焊(Reflow,约260℃)或波峰焊(Wave Soldering)的高温时,不同区域的收缩和膨胀力无法抵消。翘曲的板子在SMT贴片时会导致BGA、QFN等器件虚焊、连锡(桥接),或者在后续使用中拉断焊点。

4. 焊接与装配缺陷(“立碑”与散热极化)

PCBA组装阶段,铜厚不均会严重干扰热量的热传导。对于0402、0201等微型贴片阻容元件,如果其两个焊盘中,一个连接在厚铜的大面积地线上(散热极快),另一个连接在细窄的薄铜导线上(散热慢)。回流焊时,两端焊膏熔化时间不一致,熔融张力不平衡,就会把元件的一端拉起,形成“立碑”。厚铜区域就像一个“热沉”,会大量吸收烙铁或回流焊的热量。如果焊接温区未针对性调整,厚铜区域的焊盘温度可能达不到焊膏熔点,导致冷焊或虚焊。

5. 孔铜薄弱导致过孔开裂(PTH Failure)

通孔(PTH)连接着不同层之间的信号。若孔内镀铜厚度不均,在狭窄处孔铜偏薄(如低于IPC标准要求的20μm)。当PCBA受到热冲击(如工作温变、多次过炉)时,由于FR-4在Z轴方向的膨胀系数远大于铜,薄弱的孔壁铜层会被拉断,导致电路彻底断路或时通时断的“软故障”。

PCBA的铜厚虽隐藏在绿油与器件之下,但它却是硬件可靠性的根基。掌握科学的检测手段,并在设计和制造中极力避免铜厚不均,是提升电子产品寿命、避免批量性焊接失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