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测量液体液位时应如何选型

楼主(2026-05-22):
一、仪表选型建议

对于液面相对平稳且被测液体介电常数较高的罐体,可选用普通雷达物位计。而对于液面波动大、带有搅拌装置或被测液体介电常数较低的工况,应优先选用导波雷达。这是因为导波管能够对液面起到整形作用,且导波雷达的微波反射不易受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

二、介质特性对测量及选型的影响

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和密度变化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低粘度介质(粘度 ≤ 500cst,且不易产生粘附):管式探头是最佳选择。它可用于介电常数 ≥ 1.4 的任何介质,测量结果与介质的导电性无关,不受罐内障碍物及短管尺寸的影响,且其承受的横向压力高于杆式探头。

高粘度介质(粘度 ≥ 500cst,粘附性强):不宜采用导波管方式,因为粘附物和结晶可能堵塞导波管,造成虚假物位。此时应选用导波杆方式进行测量。

三、介质涂污对测量的影响

介质在探头上的涂污分为两种类型:

膜状涂污:当物位降低时,高粘度液体或轻油浆在探头上形成均匀覆盖层。由于涂层均匀,对测量基本无影响。

桥接性涂污:块状或条状污垢粘结于波导体上,或桥接于两个波导体之间,会导致在该点测得虚假物位,产生明显的测量误差。

四、信号噪声处理

液面波动和随机噪声等因素会使检测信号中混入大量噪声。为提高测量准确度,必须对检测信号进行处理,尽可能消除噪声。

五、泡沫对液位测量的影响

一般泡沫:进料飞溅引起的泡沫或介质中混杂的泡沫对雷达波反射无影响。对于泡沫较少的介质,可选用专用雷达并在介质选项中选择泡沫模式,以实现较准确的测量。

大量厚重泡沫:剧烈化学反应产生的大量厚重泡沫会吸收和散射雷达波,导致回波质量严重下降。例如,酒钢选矿厂二浮选槽内因剧烈化学反应产生约 1 米厚的泡沫,包括多种进口品牌高频型雷达在内的设备均无法解决测量问题。

六、蒸汽对液位测量的影响及处理

实际应用中常遇到蒸汽较大的工况。以酒钢焦化厂鼓风冷凝液槽为例:安装初期工作正常,测量准确,但使用一周后开始出现失波现象。反复检查无异常,重新安装后恢复正常,但问题重复出现。

理论上,蒸汽本身不会干扰雷达波——这正是雷达测量的优点。经分析,实际干扰源并非蒸汽,而是凝结在发射天线上的冷凝水。改用棒式天线后,冷凝水可顺着天线流走,问题得以解决。此外,增加吹扫装置也能有效处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