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存储原理,NOR与NAND闪存的工作机制

楼主(2026-05-27):
一、flash芯片的基本工作原理

flash芯片的核心存储单元是一个带有浮动栅的MOS管。浮动栅中能够存储电荷,从而改变控制栅极的开关阈值电压(Vth)。当浮动栅中不存电荷时,单元状态表示为“1”;当浮动栅中存有负电荷(电子)时,状态表示为“0”。这种通过电荷状态来区分二进制数据的方式,是flash芯片实现非易失性存储的基础。为了实现数据的写入、擦除和读取,flash芯片主要依赖三种操作:

1.FLASH芯片写入数据(编程)

写入操作通过向控制栅施加高电压,利用隧穿效应或热电子注入方式,将电子注入浮动栅中。对于需要设定为“0”的存储单元,浮动栅获得负电荷;对于需要设定为“1”的单元,则保持或不注入电荷。写入过程对电压控制要求较高,以保证电荷注入的精确性。

2.FLASH芯片读取数据

读取时,对控制栅施加一个适当的参考电压,然后检测存储单元的导通状态。如果浮动栅带有负电荷(表示“0”),晶体管的阈值电压升高,在参考电压下不易导通;反之,若浮动栅无电荷(表示“1”),则晶体管正常导通。通过测量电流或电压变化,即可读出存储的数据。

3.FLASH芯片擦除数据

擦除操作通常采用反向电压,将浮动栅中的电子移除,使存储单元恢复到“1”的默认状态。与写入不同,擦除往往以块为单位进行,无法单独擦除单个字节,这也是flash芯片需要以“块”管理数据的重要原因。

二、NOR Flash与NAND Flash:两大主流类型的特点

根据内部存储单元的连接方式及读写特性,flash芯片主要分为NOR型和NAND型。两者在性能、容量和适用场景上各有侧重。

1.NOR Flash

NOR型闪存将每个存储单元的位线单独连接到每个单元,因此布线较多,集成度相对较低。这类FLASH芯片最大优势在于读取速度快,且支持随机访问——处理器可以通过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直接与NOR Flash对接,无需额外的接口控制器。这使得NOR Flash非常适用于程序存储器,比如路由器、打印机、车载电子设备中的固件存储。不过它的写入速度较慢,容量也相对较小。

2.NAND Flash

NAND型闪存采用存储单元串联连接的方式(类似“位线-串”结构),布线少,集成度高,能够实现更大的存储密度和更低的单位成本。这类FLASH芯片写入和擦除速度较快,但由于I/O端口较少,读取时需要分时传输数据,因此随机读取速度不如NOR Flash。NAND Flash通常配合专门的控制器使用,适用于大量数据的顺序读写场景,如固态硬盘(SSD)、U盘和手机存储卡等。

三、实际应用中的选型建议

了解了以上原理和分类后,在实际开发或选购设备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flash芯片:如果应用需要快速随机读取、频繁执行代码(如固件引导、嵌入式系统程序),应优先考虑NOR Flash。如果需要大容量、高密度、频繁写入的数据存储(如文件系统、多媒体数据),NAND Flash是更经济高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