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端子如何删除掉

楼主(2026-05-27):
image.png如图所示,2.9SP1,端子排生成后就多了这个红圈里面的1号端子,每个端子下面都带这样一个端子,生成的端子排也会带这个端子,而且这个端子无法删除,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部件  PXC.3044076,就不会出现问题,在部件库里面复制PXC.3044076这个元件,只修改元件名称,也不行,还是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