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实操技巧

楼主(2026-05-28):
一、测试前准备技巧

先收集电缆台账、敷设图纸、历史故障记录,明确电缆型号、长度、走向、接头位置,避免盲目探测。作业前对电缆充分放电,确认两端完全断电,设置安全警示区。根据故障类型(断线、接地、短路、闪络)初选测试模式,同时检查仪器、高压引线、接地线路连接牢固,排除设备自身故障。

二、粗测定位技巧

优先采用脉冲反射法进行距离粗测,调整仪器采样频率与量程,使波形完整显示在界面。多次测试取平均值,减少单次读数误差。若为高阻闪络故障,改用闪络测试法,逐步提升试验电压,观察波形变化,记录故障大致距离。对比同线路正常相波形,快速区分故障波与干扰波。

三、精确定点技巧

依据粗测距离,沿电缆路径逐步排查。使用声磁同步法时,将传感器紧贴地面,重点在电缆接头、转弯处、井盖周边监听。敲击法配合使用,在预估点位施加脉冲信号,分辨故障点放电声响与环境噪音。遇到多条电缆并行区域,做好相位区分,防止误判相邻线路故障。

四、干扰排除技巧

测试时远离大型电机、变频器、高压柜等强电磁设备,必要时缩短测试引线、做好屏蔽接地。户外作业避开阴雨、大风天气,防止地表积水、晃动引线造成波形紊乱。波形异常时,检查接地是否可靠、接线有无虚接,切换滤波档位过滤杂波干扰。

五、不同故障针对性技巧

低阻接地 / 短路故障:直接用低压脉冲法,波形直观、读数快;断线故障:重点观察开路反射波,核对全长数据;高阻闪络故障:控制升压速度,避免电压过高损伤电缆,反复比对波形锁定区间。老旧、多接头电缆,需结合分段复测,排除接头处假性故障。

六、收尾与数据留存

定位完成后再次复测验证,确认故障点位无误。按规范拆除接线、释放仪器余电,整理线缆与设备。完整记录故障类型、测试波形、定位距离、环境条件,归档留存,为后续运维和再次检修提供参考。